Altium Designer中的相关电子器件与PCB名称中英文翻译

楼主(2020-03-23):
1.电阻
固定电阻:RES
半导体电阻:RESSEMT
电位计;POT
变电阻;RVAR
可调电阻;res1
 2.电容
定值无极性电容;CAP
定值有极性电容;CAP
半导体电容:CAPSEMI
可调电容:CAPVAR
3.电感:INDUCTOR
4.二极管:DIODE.LIB
发光二极管:LED
5.三极管 :NPN1
 6.结型场效应管:JFET.lib
7.MOS场效应管
8.MES场效应管
9.继电器:PELAY. LIB
10.灯泡:LAMP 11.运放:OPAMP
12.数码管:DPY_7-SEG_DP (MISCELLANEOUS DEVICES.LIB)
13.开关;sw_pb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部分 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初学protel DXP 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元件放在哪个库中。这里我收集了DXP2004常用元件库下常见的元件。

使用时,只需在libary中选择相应的元件库后,输入英文的前几个字母就可看到相应的元件了。通过添加通配符*,可以扩大选择范围。下面这些库元件都是DXP 2004自带的不用下载。

########### DXP2004下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元件库中常用元件有:

电阻系列(res*)排组(res pack*)
电感(inductor*)
电容(cap*,capacitor*)
二极管系列(diode*,d*)
三极管系列(npn*,pnp*,mos*,MOSFET*,MESFET*,jfet*,IGBT*)
运算放大器系列(op*)
继电器(relay*)
8位数码显示管(dpy*)
电桥(bri*bridge)
光电耦合器( opto* ,optoisolator )
光电二极管、三极管(photo*)
模数转换、数模转换器(adc-8,dac-8)
晶振(xtal)
电源(battery)喇叭(speaker)麦克风(mic*)小灯泡(lamp*)响铃(bell)
天线(antenna)
保险丝(fuse*)
开关系列(sw*)跳线(jumper*)
变压器系列(trans*)
????(tube*)(scr)(neon)(buzzer)(coax)

晶振(crystal oscillator)的元件库名称是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在search栏中输入 *soc 即可。

########### DXP2004下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元件库中常用元件有:

(con*,connector*)
(header*)
(MHDR*)

定时器NE555P 在库TI analog timer circit.Intlib中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电源稳压块78和79系列 TO-126H和TO-126V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整流桥 D-44 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电阻:RES1,RES2,RES3,RES4;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

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

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

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h和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 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用

RB.1/.2,100uF-470uF用RB.2/.4,>470uF用RB.3/.6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集成块: 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DIP8

贴片电阻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

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

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与PNP之分,但

实际上,如果它是NPN的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的2N3054,则有

可能是铁壳的TO-66或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

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和RES2,不管它是100Ω

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

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

,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

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和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

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

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

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

,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

,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

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

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

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

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

,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

,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

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

在可变电阻上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

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和W,在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

件时,就要修改PCB与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

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其他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4000 Cmos .Lib (40.系列CMOS管集成块元件库)
4013 D 触发器
4027 JK 触发器
Protel Dos Schematic Analog Digital.Lib(模拟数字式集成块元件库)
AD系列 DAC系列 HD系列 MC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Comparator.Lib(比较放大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hcematic Intel.Lib(INTEL公司生产的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Linear.lib(线性元件库)
例555
Protel Dos Schemattic Memory Devices.Lib(内存存储器元件库)
Protel Dos Schematic SYnertek.Lib(SY系列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Motorlla.Lib(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NEC.lib(NEC公司生产的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Operationel Amplifers.lib(运算放大器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TTL.Lib(晶体管集成块元件库 74系列)
Protel Dos Schematic Voltage Regulator.lib(电压调整集成块元件库)
Protes Dos Schematic Zilog.Lib(齐格格公司生产的Z80系列CPU集成块元件库)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部分 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74系列:
74LS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LS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6 TTL 四异或门
74LS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LS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LS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LS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LS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LS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LS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LS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LS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LS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LS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LS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LS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LS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LS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LS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LS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LS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LS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LS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LS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LS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LS26 TTL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LS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LS26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LS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LS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LS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LS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LS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LS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0 TTL 8输入端与非门
74LS32 TTL 2输入端四或门
74LS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LS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LS3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4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5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LS450 TTL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1 TTL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3 TTL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6 TTL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LS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LS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LS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LS4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491 TTL 十位计数器
74LS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LS50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1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LS55 TTL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LS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LS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LS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LS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LS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LS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LS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LS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LS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LS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97 TTL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