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TX电源的核心电路技术解析

楼主(2020-03-23):
    有关ATX电源的核心电路技术解析

    ATX电源广泛应用于电脑中,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 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

    目前,ATX电源广泛应用于电脑中,与AT电源相比,它更符合“绿色电脑”的节能标准,它对应的主板是ATX主板。

    1.ATX电源的特点

    与AT电源相比,ATX电源增加了“+3.3V、+5VSB、PS-ON”三个输出。其中“+3.3V”输出主要是供CPU用,而“+5VSB”、“PS-ON”输出则体现了ATX电源的特点。

    ATX 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 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

    2.ATX电源的核心电路

    ATX电源的主变换电路与AT电源相同,也是采用“双管半桥它激式”电路,PWM(脉宽调制)控制器同样采用TL494控制芯片,但取消了市电开关。

    由于取消了市电开关,所以只要接上电源线,在变换电路上就会有+300V直流电压,同时辅助电源也向TL494提供工作电压,为启动电源作好准备。

    ATX 电源的特点就是利用TL494芯片第4脚的“死驱控制”功能,当该脚电压为+5V时,TL494的第9、11脚无输出脉冲,使两个开关管都截止,电源就处于待机状态,无电压输出。而当第4脚为0V时,TL494就有触发脉冲提供给开关管,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辅助电源的一路输出送TL494,另一路输出经分压电路得到“+5VSB”和“PS-ON”两个信号电压,它们都为+5V.其中,“+5VSB”输出连接到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要求“+5VSB”输出能提供10mA的工作电流。“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与“PS-ON”相连,在其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未按下时,“PS-ON”为+5V,它连接到电压比较器U1的正相输入端,而U1负相输入端的电压为4.5V左右,这样电压比较器U1的输入为+5V,送到 TL494的“死驱控制脚”,使ATX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当按下主板的电源监控触发按钮开关(装在主机箱的面板上),“PS-ON”变为低电平,则电压比较器U1的输出就为0V,使ATX主机电源开启。再按一次面板上的触发按钮开关,使“PS-ON”又变为+5V,从而关闭电源。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使“PS-ON”变为+5V,自动关闭电源。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3.主板无法加电的故障分析

    由于ATX电源的开启受制于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所以当ATX主机出现无法加电的故障时,不能立刻确定故障是电源本身还是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给维修带来一定难度。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在“PS-ON”输出与地之间接一个100 OHM 左右的电阻,使“PS-ON”变为低电平,就能启动ATX电源,这样即可区分故障部位。同时也提示我们,如果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出现故障,由于它的维修有较大难度,我们可以跳过“电源监控部件”,直接控制“PS-ON”的电压,就能开启或关闭主机。当然,此时主机的自动关闭功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