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阻简介

楼主(2020-03-23):
1. 保险电阻的功能。

  保险电阻在电路图中起着保险丝和电阻的双重作用,主要应用在电源电路输出和二次电源的输出电路中。它们一般以低阻值(几欧姆至几十欧姆),小功率(1/8~1W)为多,其功能就是在过流时及时熔断,保护电路中的其它元件免遭损坏。 在电路负载发生短路故障,出现过流时,保险电阻的温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升高到500~600℃,这时电阻层便受热剥落而熔断,起到保险的作用,达到提高整机安全性的目的。

  2. 保险电阻的判别方法。

  尽管保险电阻在电源电路中应用比较广泛,但各国家和厂家在电路图中的标注方法却各不相同。虽然标注符号目前尚未统一,但它们却有共同特点: (1)它们与一般电阻的标注明显不同,这在电路图中很容易判断。 (2)它一般应用于电源电路的电流容量较大或二次电源产生的低压或高压电路中。 (3)保险电阻上面只有一个色环。见附图所示,色环的颜色表示阻值。 (4)在电路中保险电阻是长脚焊接在电路板上(一般电阻紧贴电路板焊接),与电路板距离较远,已便于散热和区分。

  3. 保险电阻的常用规格标准。

  (1)RN1/4W,10Ω保险电阻,色环为黑色,功率

为1/4W;当8.5V直流电压加在保险电阻两端时,60秒以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50倍以上。 (2)RN1/4W,2.2Ω保险电阻,色环为红色,功率为1/4W;当3.5A电流通过时,2秒之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50倍以上。 (3)RN1/4W,1Ω保险电阻,色环为白色,功率为1/4W;当2.8A交流电流通过时,10秒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400倍以上。

网友:
尽管保险电阻在电源电路中应用比较广泛,但各国家和厂家在电路图中的标注方法却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