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端加电阻的好处(欢迎讨论)

楼主(2020-03-23):
    以前总看到文章说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时候容易震荡,是因为运放的输出电阻与容性负载形成了一个极点使放大电路的相位域度下降。这个很容易理解。

    现在的问题是在运放输出端加电阻会增加运放的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又从何理解呢。网上有的说是使运放与容性负载隔离开。
    但是这使极点会更低,会不会是放大电路的相位域度更差啊?还有就是这个按理说还不会跑到运放的闭环带宽里面吧。

    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
    问 这两个什么区别呢  输入电阻大是代表输入功率大吗 输出电阻大是能带动大负载? 答 1: 这个应该是看具体情况比如你的信号源电流很小,那么需要输入电阻大,对信号源电流几乎没有要求  输出电阻大为什么能带动大负载?我不认为  还是等大侠来解释吧 答 2: 拍一个  输入电阻大不消耗信号源的功率,输出电阻小可以降低自己消耗的功率,提供更大的功率给负载!!!   ^_^ 答 3: RE:    对于输出电阻:     按照戴维南等效定律,输出电路可以等效为串联有输出电阻的电压源。当接上负载后,输出电路的等效电压源/等效输出电阻/负载电阻就组成一个串联回路。由于等效电压源的电压是一定的,若等效输出电阻越小,负载电阻的电压就越高,负载能力就越强。 答 4: 谢各位楼上的回复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好高兴,又弄明白了一个地方 答 5: q 我不明白了对于输出电阻:     按照戴维南等效定律,输出电路可以等效为串联有输出电阻的电压源。当接上负载后,输出电路的等效电压源/等效输出电阻/负载电阻就组成一个串联回路。由于等效电压源的电压是一定的,若等效输出电阻越小,负载电阻的电压就越高,负载能力就越强。  以上是a12345678的话  我有点不明白了 输出电路也可以等效为并联有输出电阻的电流源。 接上负载后,输出电路的等效电流源/等效输出电阻/负载电阻就组成一个并联回路这样不是和你的分析刚好相反吗 答 6: 是不是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输出电阻越小越好?是不是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输出电阻越小越好? 答 7: RE:to 无常:     戴维南等效定律适用于电压负反馈的输出电阻模型     诺顿等效定律适用于电流负反馈的输出电阻模型  to grimreaper:     对于电压信号处理来说,理论上确实是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输出电阻越小越好。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例如对于小信号放大时,较高的输入电阻会带来较大的噪声。      答 8: 不明白a12345 能不能说的更清楚点  我认为不管怎么样 电路的输出模型总可以表示成上面所说的两种  也就是有两种一同的分析结果 请指点   答 9: 我认为串联和并联电路采用串并转换法,做以一下不就完了 答 10: 回复主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是代表什么意思的,一直没看明白一个电路一般多指有源2端网络,从输入端(in)对地看进去的电阻(或说:阻抗)叫输入阻抗(所谓阻抗:阻指纯电阻;抗指电抗,即感抗和容抗)。一般而论,输入阻抗高,意味着从前级获取的能量少,对前级要求不高,所以输入阻抗高些好。输出阻抗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