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7 请教:6N137电路中的限流电阻和输出的上拉电阻如何确定?

楼主(2020-03-23):
    问 请教:6N137电路中的限流电阻和输出的上拉电阻如何确定? 1: 我刚接触,具体是什么器件还不知,可以告诉我吗? 2: 它的输出有缓冲输入部分需要控制电流不超过5mA,输出由于有缓冲,只需要接一个5V电源即可。 3: 这是一款高速光耦.上拉接4.7k-10k的电阻.输入电流10mA左右(5V供电接470左右限流电阻) 4: a12345678的说法有问题手册上说得明白: IF最好要大于6.3mA,二次侧推荐不超过4K的上拉电阻。

虽然2、3毫安电流可以工作,10K上拉也通常没问题。但严格按照手册使用器件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这个用法简单。。你在VCC VE VO加47K上拉电阻。在ANODE与VCC加470R电阻就OK了。我早用它在无线通讯中来隔离信号电源与其它电路的电源。。。。

网友:
    6N137是光电耦合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