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出现了蓝色马赛克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23):
    在把原理图导入后,PCB焊盘出现蓝色马赛克?

网友A:
    在pcb设置option里面设置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设置option里面设置下就可以了

    怎么设置啊,老哥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老哥

    解决了,高亮网络。不还没找到整体消除高亮的办法,单独的点就好了。。。

网友B:
    view菜单下,不勾选Net color override,则所有着色效果都看不到。

网友C:
    试试F5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ew菜单下,不勾选Net color override,则所有着色效果都看不到。

    谢谢 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F5按一下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