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可以在CAM350中添加英文、数字和汉字,因为用CAD 转过来后字体变形了,是...

楼主(2020-03-23):
    请问是否可以在CAM350中添加英文、数字和汉字,因为用CAD 转过来后字体变形了,是否有办法让字体不变形?

网友:
    可以在cam350中加英文和数字,用add -> text命令。如果是cad文件的字体, 你可以在cad软件中把cad的字体打散,用填充命令填充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