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的主要种类及原理分析

楼主(2020-03-23):
连接器的作用很单纯就是起到了一个连接的作用,在连接器的类型中也不止一种,它还分为同心连接器、印制电路连接器等,下面对连接器的主要种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同心连接器 通过信连接器属于连接器的一种,它主要一种小型插头的座式连接器,体积小巧可以实现开关闭合的功能,同心连接器的适用范围在低频的电路中。而且多用于耳机和话筒的外接电源接线上。

圆形连接器 圆形连接器的特点就是它的插头和插座都是用的螺纹连接,它的接线端子不确定,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在一般的电子产品当中常用到,用于电缆的连接。

  带状电缆连接器 这种连接器的插座是直接焊接到印制的电路板上的,它的插头和带状的电缆采用了穿刺压接的方法,而且使用方便,主要用于仪器和仪表电路之间的连接。

  以上的同心、圆形和带状电缆连接器是连接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它们运用于不同电子产品中,同时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方便了电路之间的连接,为电路的畅通带来了方便。

至于其原理,主要提现在以下2个方面:

  (1)连接器盛有相同液体,但液面上压力不等,则液面的压力差等于连通器两容器液面高差所产生的压差。

  (2)连接器液面上压力相等,但两侧有互不相混的不同液体,自分界面起两波面之高度与液体密度成反比。

网友:
同心连接器的适用范围在低频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