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图案LOGO加入到PCB的丝印层中,可以在CAM350中直接添加吗?或者还有什么好的...

楼主(2020-03-23):
    怎样将图案LOGO加入到PCB的丝印层中,可以在CAM350中直接添加吗?或者还有什么好的工具软件,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Logo已经是Gerber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如果是BMP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软件,然后再用Protel读入转成Gerber 就成了;
如果是AutoCAD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utoCAD转成DXF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