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束防水等级对比分析与概念详解

楼主(2020-03-23):
线束防水是线束工作中一项必要的内容。线束防水一旦失效,很容易引起各个电器系统工作异常,影响整车舒适性,甚至也引发很大的安全风险。设计完成后应该进行防水实验,以便检查防水设计的可靠性。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汽车线束防水等级的定义与测试方法。

我们常见的表达方式即IPXX什么的,IP与后面的两位数字都是有一定的含义的。IP(INGRESS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是由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COMMISSION)所起草,将电器依其防尘防湿气之特性加以分级。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电器防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电器之内带电部分,以免触电),第2个数字表示电器防湿气、防水浸入的密闭程度,数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级越高。 防护等级多以IP后跟随两个数字来表述,数字用来明确防护的等级。第一位数字表明设备抗微尘的范围,或者是人们在密封环境中免受危害的程度。代表防止固体异物进入的等级,最高级别是6;第二位数字表明设备防水的程度。代表防止进水的等级,最高级别是8。如电机的防护等级IP65。接触电气设备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一个数字) 电气设备防水保护等级(第二个数字)

IP防尘等级(第一个X表示)0 :没有保护1 :防止大的固体侵入2 :防止中等大小的固体侵入3 :防止小固体进入侵入4 :防止物体大于 1mm 的固体进入5 :防止有害的粉尘堆积6 :完全防止粉尘进入因为一般的线束对于防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就默认为6,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在供应商上面报告或者图纸上,都会以IP6X来表示线束的防水等级的。

IP防水等级范围:防水试验包括第二位特征数字为1至8,即防护等级代码为IPX1至IPX8。

无防护 无特殊的防护1 防止滴水侵入 防止垂直滴下之水滴2 倾斜15度时仍防止滴水侵入 当电气设备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滴水3 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防止雨水、或垂直入夹角小于50度方向所喷射之水4 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5 防止大浪的水侵入 防止大浪或喷水孔急速喷出的水侵入6 防止大浪的水侵入 电气设备侵入水中在一定时间或水压的条件下,仍可确保设备正常运作7 防止侵水的水侵入 电气设备无期限的沉没水中在一定水压的条件下,仍可确保设备正常运作8 防止沉没的影响

IP防护等级等级防水(2)IPX 1方法名称:垂直滴水试验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试样放置:按试样正常工作位置摆放在以 1r/min 的旋转样品台上,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 200mm试验条件:滴水量为 1.0±0.5mm/min持续时间:10 min(2)IPX 2

方法名称:倾斜 15°滴水试验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试样放置:使试样的一个面与垂线成 15°角,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 200mm。每试验完一个面后,换另一个面,共四次。试验条件:滴水量为 3.0±0.5 mm/min持续时间:4×2.5 min(共10 min)

(3)IPX 3

方法名称:淋水试验试验方法:a。摆管式淋水试验试验设备:摆管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试样放置:选择适当半径的摆管,使样品台面高度处于摆管直径位置上,将试样放在样台上,使其顶部到样品喷水口的距离不大于 200mm ,样品台不旋转。试验条件:水流量按摆管的喷水孔数计算,每孔为 0.07 L/min ,淋水时,摆管中点两边各 60° 弧段内的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 60°,共 120°。每次摆动(2×120°)约4s试验时间:连续淋水 10 minb。喷头式淋水试验试验设备:手持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试样放置:使试验顶部到手持喷头喷水口的平行距离在 300mm 至 500mm 之间试验条件:试验时应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水流量为 10 L/min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 5 min

(4)IPX 4

方法名称:溅水试验试验方法:a.摆管式溅水试验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与上述 IPX 3 之 a 款均相同;试验条件:除后述条件外,与上述 IPX 3 之 a 款均相同;喷水面积为摆管中点两边各 90°弧段内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 180°,共约 360°。每次摆动(2×360°)约12s试验时间:与上述 IPX 3 之 a 款均相同(即10 min)。b.喷头式溅水试验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与上述 IPX 3 之 b 款均相同;试验条件:拆去设备上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其余与上述 IPX 3 之 b 款均相同;试验时间:与上述 IPX 3 之 b 款均相同,即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 5min

(5)IPX 5

方法名称:喷水试验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 6.3mm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 2.5m ~ 3m ,水流量为 12.5 L/min (750 L/h)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 3 min

(6)IPX 6

方法名称:强烈喷水试验;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 12.5 mm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 2.5m ~ 3m ,水流量为 100 L/min (6000 L/h)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 1 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 3 min

(7)IPX 7

方法名称:短时浸水试验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浸水箱。其尺寸应使试样放进浸水箱后,样品底部到水面的距离至少为 1m。试样顶部到水面距离至少为 0.15m试验时间:30 min

(8)IPX 8

方法名称:持续潜水试验;试验设备,试验条件和试验时间:由供需(买卖)双方商定,其严酷程度应比 IPX 7 高。注意:另外,许多户外用电子产品也在强调漂浮能力。

(9)0IPX 9方法名称:高压喷射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12.5 mm ;试验条件:喷水角度:0°,30°,60°,90°(4个位置); 喷水孔数:4 个;样品台转速: 5 ±1 r.p.m;距离为100 ~150mm, 每个位置30 14~16 L/ min,喷水压力8000~10000kPa , 水温要求80±5℃试验时间: 每个位置30 秒×4 共120秒。

网友:
设计完成后应该进行防水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