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怎样使用meshgrid命令

楼主(2020-03-23):
meshgrid是MATLAB中用于生成网格采样点的函数。在使用MATLAB进行3-D图形绘制方面以及画矢量图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下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该命令。

工具/原料

  • matlab

方法/步骤
如下图所示,该图画出了平面坐标上的12点。这12点的坐标很容易辨识出来,那么如何快速地产生该坐标值呢,这就是meshgrid命令的用法。

启动matlab,主界面如图所示,在命令窗口输入以下代码。可以看到该命令输出了两个矩阵分别是x与y。其中的x就是上图点的横坐标值,y就是点的纵坐标值。

正确的阅读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对每个矩阵按照列来阅读,比如首先是x矩阵的第一列与y矩阵的第一列,取出它们的第一个元素就是点(0,0),取出第二个元素就是(0,1),依次是(0,2)、(0,3)。分别对应了上图的第一列点。后面的以此类推。

下面结合刚才所学,来画一个三维图形。代码如下图所示,首先在平面上产生一个从-2到2的区间。然后产生在该区间的z轴坐标值,最后画出该三维图形。

最终得的图形如下所示。选择此处,还可以随意拖动,从不同角度观看该图形。

网友:
看看如何使用meshgrid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