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件如何选型,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

楼主(2020-03-23):
刚刚入门硬件工程师,最近很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器件如何选型,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
  就是我的硬件电路方案确定好后,就是关于器件的如何选型,比如一个二极管三极管或者别的IC器件,在datasheet中的参数就是那几样,我怎么分析参数对我电路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datasheet中是不会说明的,还有就是我的参数确定了,我怎么去找符合参数的器件,还有器件的供应商,(虽然有时百度能查,但是百度查出来的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通用器件了,相对于新器件,百度就不那么好用了,这时候该怎么办),还有就是有的地方用到的二极管都不尽相同,当然这里的参数也不样,像这种情况的二极管该怎么根据电路参数进行选型
最后有没有什么书是关于这方面的,求推荐!!!

网友:
一般的分立元件主要是从在电路中的功能 耐压值 耐流值 功耗等几方面考虑,集成元件则主要是从接口资源 工作电压  兼容性等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