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如何计算最大偏差,随机生成一组数据,数据长度N不小于10000,计算大偏差。

楼主(2020-03-23):
请问matlab如何计算最大偏差,随机生成一组数据,数据长度N不小于10000,计算大偏差。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偏差是谁与谁的偏差呢?
    最大值与最小值?max和min找到最大最小值求差。
数据与平均值?mean可以求平均。
    偏差是两个数比较,要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