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开始使用选择性波峰焊,有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3-23):
我们最近开始使用选择性波峰焊。制作了测温板,刚做出来第一次测试很顺利,第二次测试的时候,测出来的温度就变低超下限了。后面研究了一下,如果把焊点的焊锡吸走之后再测,很大几率能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测温板的制作方法有问题,或者是测试方法有问题。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焊锡融化吸热这变低应该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