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20-03-23):
请问一下我在获取了这个器件的dbid之后,怎样才能获得图中框起来的那个信息呢,就是判断这个器件是否mirror

网友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axlSingleSelectPoint()
    ;select any symbols in PCB

    sym = car(axlGetSelSet())
    sym ->isMirrored

    t --- mirror
    nil --- no mi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axlSingle ...

    谢谢了,已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