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DC负载

楼主(2020-03-23):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新的牙龈探针。
探头是否准确
报告它所要施加的电压
暴露,我毫不怀疑。 我是
愿意接受调查
衡量事物的方式
制造商说,除非
破碎。 我必须永远
检查,但是,程度是
探头加载的是
扭曲了我的信号
系统在应用
力科D600A-AT
7.5 GHz差分探头
探测。
一个简单的设置就足以完成此测量。 带任何驱动程序并运行它
使用同轴电缆(无探头)直接输出到您的示波器中。 然后
观察同轴输出,将探针接触到
司机。 走着瞧吧。
我的设置集成了LVDS风格的差分驱动器(图1)。 的
驱动程序输入一小对(1英寸)微带走线。 痕迹消失
通过SMA连接器,然后通过24英寸RG316同轴电缆
到一个范围。 在示波器上,我将直流隔离电容器连接到
50欧姆示波器输入。 然后我显示信号。

网友:
    我的设置集成了LVDS风格的差分驱动器(图1)。 的 驱动程序输入一小对(1英寸)微带走线。 痕迹消失 通过SMA连接器,然后通过24英寸RG316同轴电缆 到一个范围。 在示波器上,我将直流隔离电容器连接到 50欧姆示波器输入。 然后我显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