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下,怎么把y轴和x轴的刻度字体调成不同大小的?

楼主(2020-03-23):
    程序已经写了,但是我想把y轴的刻度字体大小变大一点,而最后一句话是改x和y的,我也试了下set(get(gca,'YLabel'),'Fontsize',20),但是没有用,哪位大神能给指点下,怎么把y轴和x轴的刻度字体调成不同大小的???

把这个刻度字体大小给变大,x轴不变

网友:
    这个是自动根据你的图形,自动适应的
你再网上找找,有固定大小值的函数

网友:
    在Figure窗口里,通过Edit-Axes Properties....-Font-Font Size即可设置。

网友:
set(gca,'FontSize',20);只能同时改变x y轴显示的字体大小;
    set(get(gca,'YLabel'),'Fontsize',20) 是针对标注的而不是坐标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