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印刷机由A面换成B面生产时的不良反应如何处理。

楼主(2020-03-23):
DEK印刷机由A面换成B面生产时,印刷不良 1.拉尖 2.局部偏移3.短路
处理过程:
1.调整印刷参数,校正mark点,印刷无明显改善
2.与隔壁线对关刮刀,block,印刷效果无改善
3.更换夹板刀边,调整参数无效
4.校正轨道水平及table高度,印刷无明显改善
5.调整chase clamp 间隙,偏移略有改善,仍旧有拉尖短路现象
6.对换 chase clamp,更换block 调整擦拭机构水平
7.调整print height,更换钢网后,OK,恢复生产。

网友:
看看DEK印刷机由A面换成B面生产时的不良反应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