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CAM编程效率

楼主(2020-03-23):
    通常在讨论到基于CNC的参数编程问题时,大多数高档的CAM系统编程器都会退缩。多数编程器需要清理输出,这些输出不经过修改就会在CNC中运行——如果应用不当,其中某些参数编程应用程序可能真的会破坏工作。

    参数编程的应用有5种类型。我认为,如果用CAM系统来产生CNC程序的话,它们中有些并不适用。

     1.工件家族——用一个参数程序来加工若干工件,操作人员改变机床上的变量,以表征被加工的工件

     大多数CAM系统也有它们自己的工件家族编程能力,而许多CNC用户并不希望其操作人员操控编程。所以,基于CNC的工件家族参数编程对于CAM系统用户来说,通常并不是很好的应用方式。

     这看起来属于经典的参数编程应用类型,但其实也是对CAM系统用户最成问题的类型。车间工人都喜欢自己能掌握操作,如果仅仅改变几个变量,就能造出不同的工件,他们肯定表示欢迎。实际上,许多工件家族的应用程序确实太复杂,其参数编程很难掌握,尤其是当工作本身就复杂,要求CAM系统产生程序的时候。

      2.用户创建的封闭循环——从一个G码级指令即可执行一系列运动

      多数CAM系统能利用基于CNC的封闭循环(如在机加工中心上的孔加工周期——G81、G84等)。也就是说,CAM系统的实际输出程序会包括封闭循环指令,它们是后处理器的一部分。这些内置的、基于CNC的封闭循环缩短了程序并使它容易修改。

      如果您的公司经常要做某种类型的加工,而并没有通过基于控制器的封闭循环来进行,那么,您可以创建您自己的封闭循环,修改CAM系统的后处理器,输出合适的指令来完成。最好的例子是用加工中心加工螺纹。许多CNC还没有铣螺纹的封闭循环,而用参数编程,则可以很方便地创建出一个封闭循环。一旦创建出来,它便可以提供其他任何封闭循环的所有优点,而且可以由CAM系统来执行(如果后处理器经过修改)。在机床上,程序会变短,操作人员也能更好地控制螺纹的加工。

     3.效用程序——CNC机床的性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和改善

      此类型的应用程序对于使用所有CNC,包括那些带有CAM系统的企业,都是有帮助的。总的来说,你的机床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了,你就应当考虑,用效用参数程序来提高你的机床的性能。

     在使用许多种效用应用程序时,CAM系统并不涉入——需要修改的是机床操作人员的操作方式。比如测量零程序(原始)任务,如果设置合格,那么这个任务不需要再做。零程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同时,零程序委派指令可以包含在程序里。如果合格的设置不可能办到,那么零程序的位置必须在设置的过程中测量。一种方法是使用由参数程序驱动的测量杆探头。如果机床没有测量杆探头,那么设置人员应当使用量具,例如边缘探测器和标度指示器等,用手工测量零程序点的位置。

      4.驱动辅助装置——应用程序可以驱动探头,也可以跟踪、报告和后处理检测系统

     此高档辅助装置要求有参数编程的特性。如果某加工中心有测量杆探头,那么可能也有参数编程能力。因为探头可以被编程,您可以认为这种做法类似于所谓用户创建的封闭循环。一个或多个探测循环经常都包括在CNC程序中,而CAM系统则必须能输出必要的指令。

    5.复杂运动——新的(或选项的)运动形式可以创造出来

     控制器制造商会提供各种所需运动的插入程序,最常见的有:线性的、环形的、螺旋形等插入程序。如果您碰到有的运动方式机床不能进行,那么参数程序便能解决。注意,许多CAM系统可以产生几乎任何类型的运动,但是相应的CNC程序会变得冗长——其CAM系统必须产生一个长系列的微小的、直的或圆的运动指令。

     在铣削螺纹时,需要一种螺旋线的插入运动。迄今为止,许多新型机床也还没有提供螺旋插入程序,而老式的机床更没有这种功能。参数程序则可以产生铣削螺纹所需要的螺旋运动。此类型的应用程序一般都比CAM系统所产生的程序短得多。

网友:
    这看起来属于经典的参数编程应用类型,但其实也是对CAM系统用户最成问题的类型。车间工人都喜欢自己能掌握操作,如果仅仅改变几个变量,就能造出不同的工件,他们肯定表示欢迎。实际上,许多工件家族的应用程序确实太复杂,其参数编程很难掌握,尤其是当工作本身就复杂,要求CAM系统产生程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