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在网络与计算技术方面发展

楼主(2020-03-23):
   高速数字器件采用SiP封装技术也可以获得许多类似的好处。在网络/计算技术等方面的许多应用中往往要求将ASIC或者微控制器,和存储器集成在一起。例如,在PC芯片集中的图形处理模块内,通常包括有图形控制IC和2片SDRAM。现在的绝大多数图形处理模块在生产中都采用标准的MCM—PBGA方式的封装。这种方式从封装的角度考虑的确成本比较低,但是对于存储器来说却并不很适合。因为SDRAM器件需要100%地进行动态老化。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出可以在芯片切割以前,在晶圆上对SDRAM进行动态老化的既有效而且成本又低的方法;因此大多数供应商销售的SDRAM晶圆,只进行过静态老化。因此,当SDRAM裸芯片被安装在MCM-PBGA封装中时,有相当比例的芯片可能是不合格的。而在MCM中一般是不能够直接对DRAM进行测试的,只能够在器件的最终测试时,通过图形处理芯片对DRAM进行测试。由于同样的理由,也不能够单独对图形处理芯片进行完整的测试。因此在对模块进行最终测试时,很难准确地确定系统失效的根源。
在互联网路由器中的分组交换应用装置中,通常有一个引出端很多的ASIC,需要和多达8个SDRAM器件进行通信。按照传统的制造方法,线路中的这块ASIC是封装在其独自的高性能,散热条件良好的,采用翻转芯片键合连接的BGA封装内的。这种封装可以具有多达1400个引出端,引出端的节距为1.0mm。而存储器的封装则一般都是采用标准的TSOP封装,和ASIC器件一起,并围绕着ASIC,一起安置在母板上。此外,还有大约100多个无源元件也一同被安装在母板上,形成完整的子系统。这种解决方式占用了相当大的母板面积。同时整个子系统的信号完整性问题,以及存储器与ASIC之间的通信有关联的时序问题都需要在母板安装阶段,由系统设计人员来解决。随着路由器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使得母板的复杂程度与成本越来越难于控制,以至于无法接受。针对这一情况,Amkor公司近来成功地开发了一种SiP解决方案 。该SiP将ASIC按照通常的翻转芯片方法安装在SiP衬底上。存储器则分别采用FBGA封装。并且在存储器封好以后,被安置到SiP以前,先进行测试和动态老化;然后再采用常规的SMT技术,将它们安置在ASIC周围的SiP衬底上,和ASIC安置在同一侧。去偶电容器以及其它的无源元件也都同样被安置在SiP衬底上。这样可以避免由于采用传统MCM设计所导致的芯片成品率损失。同时,由于所有ASIC与存储器之间的布线都被分配在SiP衬底的第一与第二层,而不是安排在母板上,信号的延迟因而得到了改善。此外,由于ASIC与存储器之间的连线都在SiP的衬底上解决了,系统母板的面积可以减少,导电层数也可以减少;因此由于母板的复杂程度降低,导电层数减少,母板的成本也得以明显降低。同时,SiP解决方案还显著地节省了母板的面积,使在同样面积的母板上可以集成更多的功能。并且SiP可以作为系统中的一个单独的功能块,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安置在同一系列的其它新设计的整机系统中去。
需要指出,在对SiP的成本,和其它采用单独封装的,功能相当的IC集的成本进行比较时,应该从整个系统的成本着眼。虽然SiP的成本比较高,但是,系统的成本,由于缩小了母板的面积,从而节约子母板成本;缩小了系统的体积,简化了系统的安装操作,减少了系统的返工与维护费用,从而节约了系统的成本。因此在进行方案对比时,这些因素也都必须考虑在内。

网友:
    在互联网路由器中的分组交换应用装置中,通常有一个引出端很多的ASIC,需要和多达8个SDRAM器件进行通信。按照传统的制造方法,线路中的这块ASIC是封装在其独自的高性能,散热条件良好的,采用翻转芯片键合连接的BGA封装内的。这种封装可以具有多达1400个引出端,引出端的节距为1.0mm。而存储器的封装则一般都是采用标准的TSOP封装,和ASIC器件一起,并围绕着ASIC,一起安置在母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