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出SMT坐标教程

楼主(2020-03-23):
导入Gerber 文件
为了方便,只需导入机械层、钢网层、 丝印层,例如,此演示PCB的贴片器件在顿层,因此导入的Gerber
文件为:
Silk_ top
PastMask_ top
Outline
设置电气层
至少设置-一个顶层或底层信号局层(视贴片器件的安装面而定)
此处所说的信号层并不--定要题是真实的走线层,只要是可以定义出元器件的外形的外形的层都可以,本例将
设置钢网层作为信号层,丝聊层作为元器件位号标识
按快捷键[Y]调出层设置界面,设置置丝印层为Silk Top,顶层钢网为Top

网友:
    设置电气层 至少设置-一个顶层或底层信号局层(视贴片器件的安装面而定) 此处所说的信号层并不--定要题是真实的走线层,只要是可以定义出元器件的外形的外形的层都可以,本例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