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焊接步骤

楼主(2020-03-23):
波峰焊焊接分为4个步骤:喷助焊剂-预热-焊接-冷却。
1. 喷助焊剂
待焊接的PCBA装载在治具(载具)里,治具把一些SMT元件,不需要波峰焊接的区域保护起来,只在插件元件附近区域有开口。载具在传送轨道上行进到锡炉。锡炉的喷雾系统有感应装置,待感应到载具的到来时触发启动,载具离开时停止工作。助焊剂喷雾系统采用扫描式喷雾方式,把助焊剂(Flux)均匀地喷洒在曝露的PCB区域。助焊剂的主要作用在于去除插件元件线脚及PCB金属化孔的氧化物,降低其表面张力以促进焊接过程。另外,焊接后助焊剂残留物能形成一层紧密的有机膜以保护焊点和基板,具有一定的防腐蚀性能,电气绝缘性能。
助焊剂有清洗型和免清洗助焊剂两种,目前免清洗助焊剂得到广泛应用。如图3为使用了免清洗助焊剂的PCBA板底图片,外观无明显松香残留,表面干净无异物。传统的助焊剂喷雾系统感应到载具开始工作,载具离开时停止工作,其在工作过程中喷嘴匀速的来回移动,保证均量的助焊剂喷出。
不同的产品,元件的布局不同,一些不规则形状的服务器主板,如L型的PCB板,为电源预留空间的区域是空的,而有些区域插件元件密集。有些元件线脚比较密集,如DDR4, DDR5的内存槽等,PCB的金属化孔也小,锡的爬升难度比较大。而有些元件线脚稀疏,PCB孔大,如电源接口,上锡性好。所以PCBA的不同区域对助焊剂的需求量有所不同。上锡性差一些的区域可酌情加大助焊剂的量,上锡性好的区域可适当减少助焊剂的量。当前有一些锡炉的喷雾系统可以实现可编程,可局部调节助焊剂的使用量,在满足焊接品质的前提下减少助焊剂的使用。
2. 预热
预热段一般采用热辐射的方式,有三个预热区。PCBA在预热段行进过程中,板底助焊剂里的松香和活化剂分解活化,可去除插件元件线脚,PCB金属化孔上的氧化层和其他污染物,防止金属表面在高温下的两次氧化。另外,也可避免PCBA在浸锡过程的高温对PCB和元件带来的热冲击损害。预热段对PCB板底温度,温升率和预热时间均有要求。
3. 焊接
常用的锡炉JT-560采用双波峰设计,可视产品需要选取使用。焊接部分对焊接温度,浸锡时间,峰值温度均有要求。使用有铅或无铅锡棒,板子的大小,板上的元件多少,还有锡炉的类型选用不同,各种参数都有差异。图4为波峰焊示意图。

因成本考量,很多大型的PCB如服务器主板也使用OSP(Organic Solderability Preservatives 有机保焊膜)板。OSP板易氧化,在经过了两个回流焊制程,PCB开封又已经超过24小时的PCBA,对波峰焊的焊接质量是极大的挑战,很容易出现上锡高度不符合标准的问题。有一些厂家如德国埃莎(ERSA)有生产可使用液氮的锡炉,可很好地解决OSP板上锡高度不够的问题。图1为插件元件线脚上锡高度不够的范例图片。

图1 插件连接器上锡高度不够范例
4. 冷却
冷却部分,锡炉在锡槽后面有设置冷却风扇,一般要求出炉的温度要低于100度。对产品而言,拿取未冷却的PCBA,容易导致PCB变形而影响组装,也可能导致锡裂等问题。
除了以上提到的控制标准外,运输PCBA的轨道的斜度也是需要控制的参数。轨道的斜度太小容易连锡,斜度太大容易虚焊。
为了确保所有的实际参数是满足产品生产需求的,在转换线,白夜班开始时,都需要测试波峰焊的温度曲线(Profile)以确保机器工作正常。波峰焊的温度曲线测试所需要的设备和方法与SMT回流焊类似,标题为《PCBA生产之回流焊及常见问题》,这里不做赘述。
PCBA的波峰焊制程分享到这里,下一篇我们分享压件(press fit)制程。更新PCBA生产流程图如图2,增加压件流程。压件不是所有的PCBA都有,标记为可选项。

图2 更新流程图增加压件

网友:
波峰焊焊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