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allegro如何设置器件重叠没有DRC错误

楼主(2020-03-23):
    如题,设计需要器件焊盘重叠但是会出现DRC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封装里面的可以参考链接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281096-1-1.html

    PCB上直接执行菜单命令:Display->Waive DRCs->Waive,将DRC忽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里面的可以参考链接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281096-1-1.html

PCB上直接执行菜单命令 ...

这样会影响gaber文件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影响gaber文件输出吗

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7-27):
    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