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是否KGD?

楼主(2020-03-23):
SiP到底KGD吗?
有没有大佬来说说

网友:
KGD不是必须的,但可能是必要的。许多SiP产品都是使用与单芯片封装产品相同的晶圆探针测试的芯片组装的。对于需要昂贵的基板或元件材料清单(BOM)的复杂SiP,使用已知的好芯片(KGD)可能是正确的保证质量和可靠性的策略。SiP产品的大规模组装量产所需芯片是以晶圆形式提供的,因此定义最佳探针测试流程(可能包括熔接或电压筛选)对于开发KGD策略和供应链(3)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