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锡薄这个现象?

楼主(2020-03-23):
怎么解决锡薄这个现象?
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锡薄”怎么理解?
钢网薄了或印刷刮刀压力过大?

网友:
解决引线可焊性,设计时减少焊盘及焊盘孔,减少焊接角度,调整传送速度,调整锡锅温度,检查预涂焊剂装置,化验焊料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