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好片的板子可以再过锡炉吗,

楼主(2020-03-23):
    现在有单面贴片的板子,已经贴好片了,由于有通孔的插座要单独焊接。现在就想用浸锡的方式把插座焊好。不知会不会影响另一面已经贴好的贴片元件。会不会造成贴片元件虚焊之类的故障。

网友:
    单面板的正常流程就是先贴片回流,然后插件波峰焊。你这个浸锡是否类似波峰焊工艺呢?类似的话、问题不大。

楼主:
    就是手工的那种小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