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插件波峰焊?

楼主(2020-03-23):
什么是插件波峰焊?和波峰焊一个意思吗

网友:
波峰焊主要是就是来焊接插件器件的,回流焊用来焊接贴片器件,所以有人叫波峰焊叫插件波峰焊,波峰焊有分不同机型 ,有铅/无铅 工艺来分 按大小来分:小型,中型,大型,按控制系统来分 按键式 DS250B  触控式 DW300T  电脑型  WS350PC   ,还有单波 双波 高波等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