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的问题

楼主(2020-03-23):
做一块拼板,下图为原板,上图为复制过来的版,但不知哪里设置,复制过来与原版好多不一样,还有报警。
感觉像是rules哪里有问题?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大哥,图在哪里呀?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哪里操作有误,我这边发表时有图。麻烦再看一下

网友:
因为粘贴的时候没有粘贴网络,即没有使用特殊粘贴里的“保持网络名”,但在preference里又是勾选了“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粘贴后自动重新灌铜了,但是失去了网络,就变成这样了。
把“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的勾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没有网络名,报错是必然的;包含网络名,就会出现很多飞线。
所以,建议拼板只拼板框。

楼主:
只拼板框,那么单板怎么放进去呢?给PCB板厂怎么提供garber呢?单板garber+拼板板框?
就没有办法做拼板的garber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拼板框,那么单板怎么放进去呢?给PCB板厂怎么提供garber呢?单板garber+拼板板框?
就没有办法做拼板的 ...

我的意思是,假设一个4拼板,就是一个源板+3个只有板框的拼板。这样出gerber,然后给厂家做个备注说明,厂家就知道了。

直接源板来拼当然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勾选preference里的repour polygons after modification。
粘贴的时候用特殊粘贴,需要勾选第三项“Duplicate Designator”,否则位号会变。
然后比对一下各单板,是否有差异出现,一般不会。
一些报错信息必然出现,不管它们就是了。

楼主:
谢谢,不知如何对比各单板呢?怎么看区别?

网友:
这种拼板只能是如你附图那样的单层模式+肉眼的方法,只要关注灌铜即可。
其实本版网友也提供了另一种拼板方法,这个方法就不需要去检查每个单板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6329-1-1.html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