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放置距离

楼主(2020-03-23):
    请问一下 贴品电容 电阻 一般间距多少  太近了会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A:
    这个要看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封装吧

    封装是0603的

网友B:
    如果贴片元件是采用锡膏工艺,那么同类封装之间最小距离可以在0.5mm左右。
    存在高度差的贴片元件,最小距离可增加0.1~0.5mm。

    如果贴片元件采用红胶波峰焊工艺,那么贴片元件之间的距离推荐1mm以上。
    如果做不到,可在焊盘之间放置丝印,以减少连锡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贴片元件是采用锡膏工艺,那么同类封装之间最小距离可以在0.5mm左右。
    存在高度差的贴片元件,最小距 ...

    了解  是不是间隙越大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是不是间隙越大越好

对于红胶波峰焊工艺而言,是的。
    但是,布局还需从其他角度考虑,比如滤波电容要紧靠IC。
所以,距离是综合妥协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红胶波峰焊工艺而言,是的。
但是,布局还需从其他角度考虑,比如滤波电容要紧靠IC。
    所以,距离是 ...

我这个是手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