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20-03-23):
    如图。标注1的是电源3.3V出来的地方,纹波有60mV左右!!!后面标注2是两处后端电路,3.3V的纹波却只有20mV左右
    中间没有接磁珠电阻之类的器件,是同一网络,为何后端的这个3.3V纹波反而要好这么多了,正常情况应该是相差无几的呀?
    再就是前端3.3V电源纹波怎么这么大,PCB设计也没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并且这个板子上有模块复用,同样的电源电路,同样的布局布线,纹波有24mV左右的,真是奇了怪...

网友A:
    我猜,可能在1处有DCDC开关噪声辐射源(比如电感),是不是感应到示波器探头上了?你是怎么测量纹波的?

网友A:
    同样的电源电路,同样的布局布线,纹波有24mV左右的------是不是两个电源的负载电流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电源电路,同样的布局布线,纹波有24mV左右的------是不是两个电源的负载电流有差异?

负载基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可能在1处有DCDC开关噪声辐射源(比如电感),是不是感应到示波器探头上了?你是怎么测量纹波的?

    探针夹住最尾端电容两侧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基本一样的

1处左侧被模糊掉的电路也是一个DCDC吗?
    是否能用同样负载电流的假负载接到1处电路输出,把 PCBA上其他电路都断电,来确认一下纹波噪声是否由1电路自己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