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板的评估指标是什么?

楼主(2020-03-23):
    如何评估一个板子是高密度单板还是一般单板?

网友:
    看层数和板上剩余空间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图的密度指数,你可以拿一些你以前设计过的板子,看看相对简单的和相对有密度的板子的这个指数大概是多少,做多了,习惯看这个参数的话,导入后看下这个参数心里就大概知道这个板子密度了,难不难心里大概有个底。网表调入后,板框画好,器件放出来,然后route keeping必须画上去才会有这个参数,如果route keeping不画这个指数就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图的密度指数,你可以拿一些你以前设计过的板子,看看相对简单的和相对有密度的板子的这个指数大 ...

    版主  这板子含金量很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图的密度指数,你可以拿一些你以前设计过的板子,看看相对简单的和相对有密度的板子的这个指数大 ...

    请教一下一般PIN密度超过多少就算高密度板呢

网友:
    通孔走不出来,都是高密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图的密度指数,你可以拿一些你以前设计过的板子,看看相对简单的和相对有密度的板子的这个指数大 ...

请问版主 单面的怎么看这个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一般PIN密度超过多少就算高密度板呢

    这个也跟你层数有关,密度指数和层数对布线影响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 单面的怎么看这个数据呢?

    紫色圈两个数据你没发现是倍数关系吗,Double-sided就是两面布局的密度指数,另一个自然就是单面布局的,数据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