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建立一个空矩阵,然后往里面赋值呢?

楼主(2020-03-23):
    比如,x是一个变量,现在想建立一个空矩阵Y,然后把每一个x都放到Y里,成为一行或者一列,应该怎么建立啊?谢谢你们

网友:
    不要用c的思想来学matlab,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x=1:0.1:10;
y=[];
for i=1:length(x)
%     y=[y;x(i)];%把每一个x都放到Y里,成为一列
        y=[y,x(i)];%把每一个x都放到Y里,成为一行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