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enesis做IPC网络对比,求操作方法?

楼主(2020-03-23):
    因genesis有对齐功能,可是如何设置genesis做网络对比,网上说上面设置CAD,下面设置current,对齐后再将下面设置改为current based CAD, 但是看不出哪个对应IPC网表,哪个对应PCB? 求大神指点

网友:
    genesis功能太强大了,只是对比网络的话,可以用cam350,简单、快捷!

网友:
    木有用过这个软件,这种软件比较强大和复杂,应该是工厂用得比较多吧,layout工程师自己检查gerber一般使用CAM350就足够了,CAM350比较简单,容易操作。

CAM350 10.5完美精减破解版下载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4842-1-1.html

    CAM350开短路检查详细教程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59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