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Shell重定向

楼主(2020-03-24):
Linux文件描述符:默认打开三个文件描述符:标准输入standard input 0,正确输出standard output 1,错误输出:error output 2

输出重定向

command-line1 [1-n] > file或文件操作符或设备

首先是判断>右边的文件是否存在,存在的话就首先删除然后再创建,无论左边命令执行是否成功,右边文件都会变为空。使用>>为文件的追加方式。

  • [Unix@17:18:57 ~]$ls > a.txt
  • [Unix@17:19:11 ~]$cat a.txt
  • a.txt
  • cpp
  • ctest
  • Makefile
  • network
  • shell
  • socket
  • test
  • thread

输入重定向

command-line [n] <file或文件描述符&设备

  • [Unix@17:20:59 ~]$cat>a<a.txt
  • [Unix@17:21:36 ~]$cat a
  • a.txt
  • cpp
  • ctest
  • Makefile
  • network
  • shell
  • socket
  • test
  • thread

exec绑定重定向

exec 文件描述符[n] <或> file或文件描述符或设备

在上面讲的输入,输出重定向 将输入,输出绑定文件或设备后,只对当前那条指令是有效的。如果需要在绑定之后,接下来的所有命令都支持的话,就需要用exec命令。

  • [Unix@17:26:02 ~]$exec 1>a.txt
  • [Unix@17:26:11 ~]$ls -al
  • [Unix@17:26:16 ~]$exec 1>/dev/tty #恢复标准输出
  • [Unix@17:26:25 ~]$ls
  • a.txt  cpp  ctest  Makefile  network  shell  socket  test  threa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