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有可控硅的电路,EMC传导超标怎么改呢,请教专业大神

楼主(2020-03-24):
可控硅电路EMC传导超标怎么改呢,请教专业大神

网友:
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描述得极为简单

网友:
说说具体情况,一般都是采用抑制电路处理的

网友:
就是加差模滤波器。如果线缆比较长,共模也需要增加。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