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atlab中自定义colorbar

楼主(2020-03-24):
matlab画平面分布图时colorbar的设置是非常重要的,好的colorbar不仅使图像更美观,而且能够使人更容易捕捉图上传递的信息。用过matlab的同学都知道matlab默认的colormap是jet, 也就是你画完图后输入“colorbar” 它所显示出来的颜色。此外,matlab还自带了很多colormap, 如hsv, autumn, bone, colorcube等等。我们直接在命令窗口输入例如"colormap(hsv)" 就可以是平面图的颜色显示相应的colormap。

下面教大家如何自定义自己想要的colormap,方法十分简单。

以中国海的海面温度图为例:

这是一张有m_pcolor画出来的图,之后colormap是matlab默认的jet(即直接输入命令‘colorbar’显示的colormap)。

如果我们这是在命令窗口输入‘colormap(hsv)’,则会变成下面这张图:

(请忽视图标题,截图很麻烦,见谅)

如果我们这是想定义一种新的colormap,颜色从赤,橙,白,蓝,紫依次传递的话(如下图),应该怎么做?

这就要用到matlab的colormap Editor了。

如下图:点击figrue窗口的Edit-colormap

出现colormap Editor窗口: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窗口直接设置自定义colormap。

colormap Editor中有是一个色标尺,色标尺下方有一些滑块,其中两端的矩形滑块是固定的,不能删除;而中间的矩形+三角形滑块是可以添加,删除,或滑动的。在色标尺低端单击鼠标左键添加,选择某块滑块按Deletei键删除,鼠标按住某个滑块可左右滑动。

为了达到上述所说的“颜色从赤,橙,白,蓝,紫依次传递”的效果,我们先把中间的两个矩形+三角形滑块删除,如下图:

由于上一张图colormap的两端都是红色,所以中间两块滑块删除后整个colormap只剩下红色一种颜色了。

我们先从白色添加起,标尺上一共有64个格,为了左右平衡,我们先挑中间两格添加白色,具体步骤为:

1、点击标尺中间色格的下方,出现滑块(如下图)。

2、双击出现的滑块,出现颜色选择窗口,选择白色(如下图)。

选完后图像就变成下面这样了:

相同的方法选择“赤,橙,蓝,紫”,如下图:

但这时我们发现colormap并不能如我们所愿,因为中间出现了黄色跟绿色。我们注意在colormap Editor中有个Interpolating colorspace选项,由于刚刚我们是以colormap(hsv)为根本的,所以这里的颜色插值方式是hsv的,我们这是应该选择RGB。如下图:

好了,大功告成。

下面就是要保存自己设置的colormap以便今后画图时可以直接用了。

在命令传控输入:

mycolor=colormap;%mycolor名称任意

save mycolor mycolor;

下次画图时,只要先load mycolor; 再输入colormap(mycolor)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colorbar了。

还有一种colorbar不是渐变的,如下图:

这种colorbar的设置方式也大同小异。图中colorbar有5中颜色,那么我们就在colormap Editor中将头五种颜色设成图中颜色,再将其余颜色设成白色(不一定白色,其它颜色也可,主要是为了方便辨认)

这是我们在命令窗口中输入“colormap”,就会出现一个64*3的数组。

注意的数组前五行就代表上面5种颜色,其余[1 1 1]代表白色。这是只要把前5行复制出来,写入新数组中。

再“save mycolor5 mycolor1”保存起来。这是在命令窗口输入“colormap(mycolor5)”就出现下图了:

大功告成!!!

第一次写matlab教学,有点啰嗦,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