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在ESD中的应用实例

楼主(2020-03-24):
以下是我在实际ESD Debug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ESD问题:
    平板电脑,耳机口(非直驱),插耳机,ESD Air +/-8KV 死机,降低电压,Air +/-5KV OK,+/-6KV死机,1枪就死,承受能力弱爆。
2.解决方法。
    根据常规的想法,非直驱耳机ESD问题无非就是在L,R,Detect Trace上加TVS管,再不行就把GND PIN接至Panel上,但这台机子导入很好的TVS管且下地也做得很充分后,问题没有一丝改善。
    后来查看电路发现,耳机上有一根Trace直接连至CPU(如下图),怀疑可能跟这根trace有关,试验将串联的0Ω去掉之后,测试ESD,Air +/-8KV 机子正常,连续测试30枪都没问题,最终确认ESD问题是由这根线导致的。
    初步分析,ESD是经过这根线串到CPU和电源层,导致系统不稳死机。虽然增加了TVS管,但残余电压和TVS的钳位电压还是较高,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故需增加电阻消耗此电压,再根据上拉电平要求计算,将串联电阻改为10K,上拉电阻改为100K,这个ESD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总结:
    在解决ESD问题中,除了增加TVS管和完整下地这些基本方法外,增加必要的滤波/滤波器有时才是问题的根本。电容,电感,磁珠,电阻,以及RC都可以取得令小伙伴们惊呆的效果。
    后面我还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实例,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