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以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0-03-24):
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以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

万用表测电阻原理其实就是根据欧姆定律而来的。

万用表中,它的电压就是电池的电压;它的阻值有几个,包括我们要测试的电阻,它的可调电阻(万用表不同档位,它的内阻是不同的),还有它的定电阻。而电流是在我们的测试电阻等于零时算出来的。

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

  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

用万用表上测量时,电阻读数实际是电流读数,只是将R测=0时的电流:I=U/(Rg+R定+R调)标成R=0,没有电流时,电阻标在无阻大,I与是一个函数关系,它们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选用不同的电阻档,R定不同,R=0时,I是不同的,所以每次测量之前都要调零。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公式:I=U/(Rg+R定+R调+R测)U是它内部电池的电压,Rg是表头的电阻,R定,与表头串联的一个定值电阻,R调,调零的可变电阻,R测,要测量的电阻。由于要测量的电阻大小范围不同,使用的定值电阻也不同,这使得用万用表分为几档。

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

  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

万用表测电阻的注意事项

1、选择适当的倍率档,使指针尽量接近标度尺的中心部分,以确保读数比较准确,在测量时,指针在标度尺上的指示值乘以倍率,即为被测电阻的阻值;

2、测量电阻之前,或调换不同倍率档后,都应将两表笔短接,用调零旋钮调零,调不到零位时应更换电池,测量完毕,应将转换开关拨到交流电压最高档上或空档上,以防止表笔短接,造成电池短路放电,同时也防止下次测量时忘记拨档去测量电压,烧坏表头;

3、不能带电测量电阻,否则不仅得不到正确的读数,还有可能损坏表头;

4、用万用表测量半导体元件的正、反电阻时,应用R*100档,不能用高阻档,以免损坏半导体元件;

5、严禁用万用表的电阻档直接测量微安表、检流计、标准电池等类仪器仪表的内阻。

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在使用万用表测电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会造成触电危险和烧毁仪表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