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是什么?

楼主(2020-03-24):
湿敏电阻是什么?

网友:
湿敏电阻的简介

湿敏电阻是利用湿敏材料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导致本身电阻值发生变化这一原理而制成的。

工业上流行的湿敏电阻主要有:

1、半导体陶瓷湿敏元件;

2、氯化锂湿敏电阻;

3、有机高分子膜湿敏电阻。

湿敏电阻的特点是在基片上覆盖一层用感湿材料制成的膜,当空气中的水蒸气吸附在感湿膜上时,元件的电阻率和电阻值都发生变化,利用这一特性即可测量湿度 。

湿敏电容一般是用高分子薄膜电容制成的,常用的高分子材料有聚苯乙烯、聚酰亚胺、酪酸醋酸纤维等。当环境湿度发生改变时,湿敏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其电容量也发生变化,其电容变化量与相对湿度成正比。

湿敏电阻

湿敏电阻

湿敏电阻的特性及用途

温度的依存性小——空调,加湿器,除湿机

磁滞小——楼宇空调

再现性和应答性良好——事务设备

湿度感知范围广——礼品(时钟,天气预报计)

小型,轻量——干燥机

湿敏电阻的用法

湿敏电阻只能用交流的,直流会导致湿敏失效,因为直流的电场会导致高分子材料中的带电粒子偏向两极,一定时间以后湿敏电阻就会失效。所以必须用交流维持其动态平衡,这也是为什么测湿敏电阻阻值要用电桥而不能用普通万用表的原因 。

水分子是极性分子,在直流电场中会分解为H2及O2,影响测量,并且在湿度传感器中存在导电离子,在高湿情况下,如采用直流电会漂移,造成电导率漂移,影响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可采用RC充放电,计时方式,有些芯片有RFC功能,亦可使用,或用IC直接产生1KHZ方波,叠加在采样电阻与湿度传感器之上,通过AD,在正周期内测量分压亦可。或采用模拟电路,通过对数运算进行R/V转换,再AD采样。

网友:
    第一听说湿敏电阻,若湿敏电阻只能用交流的,直流会导致湿敏失效,哪他的应用主要有哪些产品邻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