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选型:待检测的信号有6路,范围0.1V~4.2V,信号带宽不超过300Hz

楼主(2020-03-24):
你好,

目前在进行ADC的器件选型,但是有些指标和概念不是很清楚,请帮忙解答一下。
1.待检测的信号有6路,范围0.1V~4.2V,信号带宽不超过300Hz,请问有没有推荐的ADC器件?
2.看了部分的ADC器件,一般都是有内部基准,通过buffer放大给ADC。请问有没有ADC将buffer后的信号对外输出,而且是5V的?
3.内部的buffer一般是什么电路,是用运放搭建的简单放大电路?

谢谢

网友:
1.可以看一下AD7719,AD7794和AD7795.
2.AD7609内部产生的reference是4.5V,5V的不多见。
3.具体设计细节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