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管理能力简单测试的分析和点评

楼主(2020-03-24):
    项目管理很多人认为自己行,能够干好。 这里有一个测试,项目管理能力测试

请给出答案和说明。

提示1:项目管理不是作选择题。不是要给出一个简单结果,而是要带着方案说明的。

楼主:
    目标:是释放,还是终身监禁
    主管:国王
项目:修三个地牢
资源:两个人,一个设计师、一个建筑师,加上自己项目经理。
资源限制:两个人能力有限,只能干设计,只能干建设
    总工作量:设计 小12+中5+大1,设计需要18周; 建设:小 1+中6+大9, 建设要16周。
    需要制定整体建设方案。

以上是:盘点整个项目,厘清环境、输入、资源、关系和条件。这是项目管理的第一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作项目规划预算。

楼主:
    在充分明确项目的整个情况下,制定项目预算规划。
工作量上: 设计18周,建设16周。如果串行搞,需要34周。那肯定要被终身监禁了。
    设计安排上:如果先设计小地牢,需要12周,建设师得等上12周,再干16周建设。这样,需要28周完成。 这样也是个方案,估计也要把牢底坐穿了。
那么,怎么样来作项目规划呢? 有没有好的方法论呢?
有!  项目管理的规划和预算,可以用甘特图来制定。

楼主:
    已经分析提示到这里了。
剩下的,应该能够有理有据的做成项目整体方案了吧?

    下回再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充分明确项目的整个情况下,制定项目预算规划。
    工作量上: 设计18周,建设16周。如果串行搞,需要34周 ...

强! 看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简单的事重复做,就是专家。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才能是赢家。

网友A(2021-06-04):
    较强的思维逻辑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这两个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较强的思维逻辑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这两个关键

执行力,决策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较强的思维逻辑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这两个关键

    协调分配管理能力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看的人这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