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基级电阻选多大的合适呢?

楼主(2020-03-24):
    【问题请教】基级电阻选多大的合适呢?如图所示:

网友:
    基极电流最好不要超过5mA,基极电压除以电阻不要大于5mA,1mA应该就够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保证基极电流大于1mA,就可以使管子完全打开

网友:
    基极驱动电压与基极电阻一起决定了基极输入电流的大小,而基极电流和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一起决定了输出电流的大小。

网友A:
    抛开电路谈器件的选择是一种耍流氓的行为。

    我了解!老子想用什麼值、就用什麼值。^_^

网友B:
沒全部的電路不曉得是不是 OC 門,是的話可以參考爛公司的慘案。

    NPN 和 PNP 的算法都相同!

网友:
    感谢超级狗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全部的電路不曉得是不是 OC 門,是的話可以參考爛公司的慘案。

NPN 和 PNP 的算法都相同!

    哥你太牛了,我怀疑你是本坛的AI机器人,哈哈哈

    我有開外掛!^_^

网友:
    基极电阻和三极管放大倍数、集电极电流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太牛了,我怀疑你是本坛的AI机器人,哈哈哈

你以為這資料哪兒來的?上面不已經寫明「大宋提刑官」的驗屍報告。

    全是一種叫「專案經理」及「資深經理」的動物搞出來的。

本人在公司主要的工作除了打掃之外,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叫「揹黑鍋」。

网友:
    一般经验  保证基极电流大于1mA,就可以使管子完全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抛开电路谈器件的选择是一种耍流氓的行为。

    嗯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全部的電路不曉得是不是 OC 門,是的話可以參考爛公司的慘案。

    NPN 和 PNP 的算法都相同!

超兄解释的到位,专家,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全部的電路不曉得是不是 OC 門,是的話可以參考爛公司的慘案。

    NPN 和 PNP 的算法都相同!

我查了数据手册,图片里有错误呀,数据手册上说VCE sat (MAX) = 0.3V,VBE sat(MAX)= 0.95V

网友:
我们一般选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