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器件封装设计规范

楼主(2020-03-24):
7、SMC(表面组装元件)封装及命名简介
SMC主要是指无源元件的机电元件,包括各种电阻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电感器、磁珠、陶瓷
振子、滤波器、电阻网络、电容网络、微调电容器、电位器、各种开关、继电器、连接器等,封装形状有矩形、
圆柱形、复合形和异形。
SMC的封装是以元件的外形尺寸来命名的,其标称以
3位或4位数字来表示,SMC的封装命名及标称已经
标准化。
SMC常用外形尺寸长度和宽度命名,来标志其外形大小,通常有公制(
mm)和英制( inch) 两种表示方法。
公制( mm) /英制( inch) 转换式如下:
25.4mmX英制( inch) 尺寸=公制( mm)尺寸
例如: 0805 ( 0.08inch X 0.05inch )英制转换为公制
元件长度=25 4mm X 0.08=2.032≈2.0mm
元件宽度=25.4mm X 0.05=1.27≈1.25mm
0805的公制表示法为2125 ( 2.0mmX 1.25mm)
8、SMD(表面组装器件)封装及命名简介
SMD主要是指有源器件,包括半导体分立器件(二极管、三极管和半导体特殊器件)
集成电路。
SMD是贴在PCB 表面的,而不是插在PCB 通孔中: SMD 的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 SMD 可以两面贴装,
焊接质量好、可靠性高。
SMD封装命名是以器件的外形命名的。
SMD的引出脚有羽翼形( GULL ). J形、球形、和无引线引线框架形。

网友:
    SMC主要是指无源元件的机电元件,包括各种电阻器、陶瓷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电感器、磁珠、陶瓷 振子、滤波器、电阻网络、电容网络、微调电容器、电位器、各种开关、继电器、连接器等,封装形状有矩形、 圆柱形、复合形和异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