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连锡是什么原因 怎么调?

楼主(2020-03-24):
波峰焊不少朋友在使用波峰焊的时候出现了连锡的情况,非常的烦恼,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以下这几种
助焊剂活性不够。助焊剂的润湿性不够。助焊剂涂布的量太少。助焊剂涂布的不均匀。线路板区域性涂不上助焊剂。线路板区域性没有沾锡。部分焊盘或焊脚氧化严重。线路板布线不合理(元零件分布不合理)。走板方向不对。锡含量不够,或铜超标;[杂质超标造成锡液熔点(液相线)升高]发泡管堵塞,发泡不均匀,造成助焊剂在线路板上涂布不均匀。风刀设置不合理(助焊剂未吹匀)。走板速度和预热配合不好。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链条倾角不合理。波峰不平。由于连锡会引起pcb短路,所以必须先修理才能继续使用.修理方法是先点上一点助焊剂(就是松香油溶剂),然后用高温的铬铁将连锡位置加热使之熔化,连锡位置在表面张力作用下会回缩不再短路.

解决思路
1.助焊剂不够或者是不够均匀,加大流量
2.联锡把速度加快点,轨道角度放大点。
3.不要用1波,用2波的单波,吃锡的高度不一定要1/2,可以刚刚接触到板底就够了。如果你有托盘,那么锡面在托盘挖空的最高面就好。
4.板子是否变形
5.如果2波单打不好,用1波冲,2波打得低低的碰到引脚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修下焊点形状,出来就好了。

针对以上原因,还可以查看波峰焊机是否有以下问题:
第一 波峰高度距离.
第二 链条速度是否适当不
第三 温度
第四 锡炉锡量是否足够
第五 波峰出锡是否匀称.

网友:
解决思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