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可制造性

楼主(2020-03-24):
    DFM设计(PCB) 一般原则

PCB外形和尺寸应与结构设计一致,器件选型应满足
    结构件的限高要求,元器件布局不应导致装配干涉;

PCB外形以及定位孔、安装孔等的设计应考虑PCB制造
    的加工误差以及结构件的加工误差
    PCB布局选用的组装流程应使生产效率最高;
    设计者应考虑板形设计是否最大限度地减少组装流程的问题,
即多层板或双面板的设计能否用单面板代替?PCB每--面是否能用
    一-种组装流程完成?能否最大限度地不用手工焊?使用的插装元件
能否用贴片元件代替?
    o选用元件的封装应与实物统一,焊盘间距、大小满足
设计要求;

网友:
    PCB外形和尺寸应与结构设计一致,器件选型应满足 结构件的限高要求,元器件布局不应导致装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