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电路板和板挠性电路板的区别?

楼主(2020-03-24):
挠性电路板和板挠性电路板的区别?

网友:
    电路板分为刚性电路板、挠(柔)性电路板、刚挠(前两者结合)结合板。按字面意思通俗的去理解。刚性的就是硬的,挠性的就是柔软可以弯曲、折叠的,刚挠结合兼具二者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