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PCB和FPC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0-03-24):
    PCB和FPC之间的区别?. D6 U; n  n3 E6 j

网友:
    PCB(PrintedCircuitBoard),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由于它是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 FPC:柔性电路板(柔性PCB): 简称“软板“, 又称“柔性线路板“, 也称“软性线路板、挠性线路板“或“软性电路板、挠性电路板“, 英文是“FPC PCB“或“FPCB,Flexible and Rigid-F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