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FPC柔性电路板,在设计FPC柔性电路板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或者有什么好...

楼主(2020-03-24):
    我想设计FPC柔性电路板,在设计FPC柔性电路板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呢?或者有什么好的经验传教呢?谢谢。

网友:
    目前很多电路的设计都是基于现有封装器件设计的,柔性版上器件焊接也会存在问题,既要保证板子的可弯折性性,又要保证器件良好的焊接,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 柔性版的好处在于可以装配到需要弯折的地方,但对于柔性版而言,它的性能受到弯折次数和所处环境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反复多次使用,而且可以发现柔性板设计的都是相对简单的线路。目前很多电路的设计都是基于现有封装器件设计的,柔性版上器件焊接也会存在问题,既要保证板子的可弯折性性,又要保证器件良好的焊接,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对于BGA之类的器件,不可能设计在柔性板上,它的高密度性决定了它只能在刚性印制板上。所以现在对于需要使用柔性板的时候又需要刚性部分的时候,会设计为刚柔结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