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是否需要PCB层压基板?

楼主(2020-03-24):
SiP需要PCB层压基板?
什么时候用

网友:
由于电源管理应用对无源集成(主要是电容器和电感器)的强劲需求,基于引线框架的SiPs正在强劲增长。Prismark Partners预测,到2020年,将有超过50亿个基于引线框架的电源模块交付使用(5)。引线框架提供低成本和高导热,使其成为低I/O、高功率要求的强大的SiP平台。在触点阵列(LGA)和球栅阵列(BGA)配置中,基于层压板的SiP主要以片状形式组装,为最广泛的SiP应用提供服务。由于层压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层压板支持更高密度的互连要求,具有广泛的设计灵活性。焊线、倒装芯片(FC)、堆叠芯片、嵌入式芯片或无源器件以及高密度SMT都可以通过层压板基板轻松实现。

新兴的高布线密度应用正在缩小导体线,使线距低于12微米,未来产品规划低于5微米。这推动了新的SiP平台的采用和开发,例如FanOut晶圆或面板级CSP,或者使用具有高纵横比通孔的硅或玻璃基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