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怎么选择和布置?

楼主(2020-03-24):
元件怎么选择和布置?
有没有懂的谈谈经验

网友:
许多设计人员尝试尽可能少地使用通孔技术(THT)元件,通常只将其保留在电路板的一侧。然而,THT的使用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顶层上的THT组件和底层上的SMD组件的组合,所有组件通常必须尽可能靠近放置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此方案不包括使用单面波峰焊的选项。相反,必须使用更昂贵的焊接工艺,如选择性焊接。
使用通孔组件时,将其放在一侧,并将SMD放在相对的位置